联想G480大小写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12-23):
联想G480键盘大小写指示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用外接键盘时,,,按本上的键盘大小写键时外接键盘指示灯有反应。。。。是键盘坏吗???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能不能切换

网友A:
键盘坏可能性大

网友:
很明显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换换试试

网友:
果断换键盘

网友:
键盘坏了,换吧!

网友B:
G480键盘上没有灯的,灯在触摸板下面的三个灯,最右边的一个,我的G480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可能性大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80键盘上没有灯的,灯在触摸板下面的三个灯,最右边的一个,我的G480是这样的

我知道灯在下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