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笔记本风扇的扇叶取不下来怎么办呢

楼主(2013-12-23):
如果笔记本风扇的扇叶取不下来怎么办呢

网友:
那就用刷子刷下就好了,不然坏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明白 你取风扇叶做什么?取不下,就不用取,如果是换风扇,直接换就行。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取下风扇业干嘛   刷下不行直接换新的

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用脚猛踩两下,叶子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想加润滑油

网友:
取不下风扇,要是加润滑油的话,一般风扇后面都会有一张圆形的标签纸,撕开用针管加进去。然后密封好

网友:
如果是清理灰尘的话大可不必取下风扇扇叶了。

网友:
那就用刷子刷下就好了

网友:
有些风扇是连在一起的拿不下来,如果你加润滑油的话,直接换新的

网友:
那个锤子直接砸烂,然后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大师们说的都很中肯!

网友:
这种加不了润滑脂的   我一般要不换风扇 要不在缝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