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机维修波拆

楼主(2013-12-23):
最近进水的机子还真多,联想G470又是进水机 板号LA-6751P 看下图:

处理完后,7PIN 明显断线,飞好了,进系统有认到声卡 无声音。继续修吧,查到27PIN AVDD_3.3 无3.3V 看说明是芯片内部发出没有相连外部供应。那就是芯片还没工件条件没满足,再往下查发现28PIN AVDD_5V 无5V 看图是从5VS 过来的,原来这根线也断了。飞好线5V 正常 。再测27PIN 有3.3V 了。进系统还是没有声音。在料板拆了一个声卡IC换上,一测竟然是坏的,27PIN 只有0.33V 断电测阻值三十几欧,芯片肯定是坏的,再从料板找到另一声卡IC 换上,测了一下27PIN 正常。再次进系统,崩溃,还是没有,想想可能是前面换的一些腐蚀的电容不标准所致(因同事舍不得给我的G470料 板,看上去还很漂亮,还想看能不能修好。)只好其它料板找来差不多的料装的。现在只好让同事忍痛割爱拿来一样的料板原位搬过去,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

对于声音一直不是很了解它们的工作条件,所以此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最后想请教一个高手,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外接耳机没声音,22 23PIN HP_OUTR_R HP_OUTL_R 直到音频接口线路正常,插外接时 PLUG_IN正常(内置己关闭)  外接耳机没声音,要查哪些前提工作条件?

网友:
   进水面积大的话,很麻烦的,声卡我也不懂。

网友A:
难道声卡部分真的是公众难题么?遇到好几台了,修好了2台,有台机器不知道怎么坏的,换了声卡,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生意,换了功放,喇叭有很大杂音,继续换功放,还是不行,查条件也OK,那就只有放弃了。

网友:
查耳机接口SENSE信号,耳机插及不插有不一样电压

网友:
大面积进水的机器,一般有很多引脚都腐蚀都不好焊,一不留神不是引脚掉就是底盘掉,楼主修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声卡这块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一直都在徘徊啊!遇到的话一般都是会修供电,代换芯片等,其他修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声卡部分真的是公众难题么?遇到好几台了,修好了2台,有台机器不知道怎么坏的,换了声卡,耳机有声音, ...

上次我修一台神舟,放歌两小时左右有杂音,修修放放,半个月没搞懂什么问题,声卡,功放都换了。换了到一电容时会影响直接没声音,或很快有有杂音,要换容量很小的比如18PF 左右的才有声音,大的不会有声音,换这电容试换了N个,换到一个放一整天都没杂声以为修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了。神舟这东西图纸也没有,最后还是放弃维修此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