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的待机线性供电问题

楼主(2013-12-23):
待机芯片51125的6脚ENTRIP2的供电只有2V,量对地值有四百多,芯片换了一个,EC也换了一个,正常的电压值有3.3V,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把这个电压拉低了,有遇到类似情况的给点建议

网友:
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下电压变化,可能是后级元器件短路引起 的电压偏低,可以拆件排除下。

点评的很犀利。米粒大小的3/5V芯片 你能翘起脚来?

网友:
正常的这个6脚的开启电压2V是正常的

网友:
断开试一下咯。

网友A:
这芯片的脚你翘的起来吗?哥们看看芯片再说,不要一味的回答!
应该说:把这个脚相连的元件除下来,看一下这个脚的电压有没有起来,如果起的话应和后面的电路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的脚你翘的起来吗?哥们看看芯片再说,不要一味的回答!
应该说:把这个脚相连的元件除下来,看一 ...

谢谢指点, 要是 芯片是封装焊接的话,这里好像只能通过排除后级相连元器件解决故障。

网友:
感谢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板子主要问题是EC发过来的KBC_PWR_ON这个信号没有,待机测+V3AL这个是没有的,我打算把R424去了,直接不要EC控制三五V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呀,

网友B:
看了一下EC的供电,只有+V3AL和+V3S,待机下+V3AL没有呢,+V3S也是要触发后才能转换的,待机只有一个+V_RTC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线性有问题,怎么又扯到开启信号了呢?
如果仅仅是怀疑EN的话,楼主描述的2V是正常的。这个PWM电源不是采用传统的高电平控制开启,还是高阻抗和低阻抗的方式表示开启和关闭。你可以在仔细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EC的供电,只有+V3AL和+V3S,待机下+V3AL没有呢,+V3S也是要触发后才能转换的,待机只有一个+V_RTC ...

这里查下 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EC的供电,只有+V3AL和+V3S,待机下+V3AL没有呢,+V3S也是要触发后才能转换的,待机只有一个+V_RTC ...

这里可以查下南桥发出的SUSP# 这个信号电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