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修好网卡后MAC地址为0如何修复!!

楼主(2013-12-23):
今天拿出原来一个没修好的SL410k的主板,原来是雷击的,开机到0.23A掉电,拆掉网卡也是,以为是别的原因就扔到一边没修了,今天有查了一下没有cpu供电,更换cpu供电芯片后开机0.52A左右乱动还是掉电,正好收了个坏掉的差不多的机器,拆下cpu来换上后正常了!!换上一个全新的网卡芯片8103EL,机装机了,但是装机后发下mac地址是00 00 00 00 00 00,装上系统后网卡也能正常获得地址,也能正常上网。不知道为什么。该如何修改这个mac地址啊。有修改过的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有些网卡带一个ROM芯片里面保存MAC地址,可以刷写这个ROM芯片。

看下图纸,这个rom芯片一般在网卡旁边,外观跟BIOS差不多8脚。

网友:
这个图纸我没有哦。谁有提供一下吧。谢谢。有没有可能本身这个mac就是00 00 00 00 00 00呢,呵呵!!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能用不就完了,干嘛非要纠结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