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549自动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23):
首先在开帖之前先废话两句。由于最近下载分少得可怜,甚至沦落到充钱换下载分的地步。因此,走过路过的,看到帖子觉得对自己有用的,就给加个分什么的,毕竟这也算是个技术帖,加的分是不扣到自己积分里面的。你懂的

进入正题,同行拿来就是贴个纸,上面就是自动通电字样。一看是V星,型号如图:

经过初步诊断,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一插上电源自动通电,风扇呼呼直转,但是此时的复位灯是常亮的(无复位),如下图:

此时如果触发排针,可以跑码并且点亮,但是关机以后虽然黑屏了,但是风扇依然转。换句话说就是绿线一直被处于拉低状态。

根据经验,马上判断得出是IO出了问题了,IO型号如下图,这种Fxxxxxx的IO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碰见很多个了。

此时故障已经找出来,只要换个IO问题立马会解决。
但是,这种IO不是说换就能换的,各方面原因考量都觉得不想换。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不用换IO。

在说方法之前先了解一下上电的基本时序,这个是作为维修员的基本功。

上图可以看得出,这个机子的开机时序是这样的:排针触发IO的80脚,然后IO从81脚发出高-低-高的信号告诉南桥请求上电,南桥收到信号后发出一个高电平到IO82脚,然后IO从83脚发出低电平拉低绿线完成上电。

现在的故障就是IO的83脚一直拉低绿线,在我脑子里面就是形象的想到好像一个三极管击穿了EC极一样。
所以,我就想到把绿线通往IO的线路割断,然后再用82脚的SLP_S3#信号控制绿线完成开关机时序。

具体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割断IO的83脚和绿线的联系

然后再找82脚的信号,发现这个信号从IO底部过的,不好跑线飞线,打开图纸,发现这个信号还去了一个U1的5脚,

我就从U1的5脚跑线,发现这个信号经过电源插座边,太好了,天助我也。
直接飞线如下图:

注意图中小三极管和小电阻都是反上去的,因此看不到型号了。
原理图是这样的:

这样改造以后,插电,发现已经不自动通电了,触发,跑码正常,点亮显示器,再触发关机。
修复了。

故障虽然简单,但是花最低的成本修复才是此帖的亮点,还是那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记得加分呀。

网友:
如果要求高一点的还可以弄些贴纸掩盖一下飞线现场
这个可以自己发挥。

网友A:
这个电路改的有点意思  哈哈  要是我的话 估计我想不出来这样去改电路  如果楼主能在说的想i一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得有扎实的基本功才能想出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吧,佩服楼主

网友:
不错,很牛啊,要是我的话肯定得找个IO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改的有点意思  哈哈  要是我的话 估计我想不出来这样去改电路  如果楼主能在说的想i一点就更完美了

我也觉得,楼主这样改线路的话,绿线与IO83脚相连的元器件就相当于断开 失去作用了。

网友B:
技术不错,楼主这里SLPS3#信号控制相连的三极管 是不是 PNP低电平导通类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楼主这里SLPS3#信号控制相连的三极管 是不是 PNP低电平导通类型的呢

高电平导通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典分析,呵呵。

网友:
对啊,楼主时序和电路基础真的很扎实,赞一个,给你加点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楼主这里SLPS3#信号控制相连的三极管 是不是 PNP低电平导通类型的呢

高电平导通  SLP3是按下开关后南桥给IO的一个高电平 C极接绿线 直接导通 哦也!!

网友:
楼主厉害,问下slp3电压几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导通  SLP3是按下开关后南桥给IO的一个高电平 C极接绿线 直接导通 哦也!!

谢谢指点,那272应该是个电压启动电阻。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BIOS么。。给备份一个。。。71882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导通  SLP3是按下开关后南桥给IO的一个高电平 C极接绿线 直接导通 哦也!!

指点谈不上  您高看我了  呵呵  多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那272应该是个电压启动电阻。

272的电阻我感觉好像没啥用  要不要无所谓吧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呀! 直接更换的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2的电阻我感觉好像没啥用  要不要无所谓吧

是的,只是起到启动电压保护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72的电阻我感觉好像没啥用  要不要无所谓吧

哦 这样的啊   要是我的话  我想我不会用电阻 无所谓的事情吧

网友:
有的,BIOS在此。

MS-7549 VER1.4(785GTM-E45).rar

网友:
好  鼓掌   啪啪啪啪啪啪 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加分啊

网友:
有的主板上绿线出来的就有个三极管,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
这帖子很牛B, 必须得支持,  真实长知识,还能这么搞。

Slp-s3高电平控制了三极管的导通,对地拉低了ATX14的5VSB。  实现开机。  而待机下,没有发出HLH跳变时是没有SLP-S3的所以不开机,只有发出HLH后南桥发出SLP-3,原来是进I/O来发出低电平拉低ATX14,  现在是进了一个三极管实现对地拉掉ATX14

牛奔,佩服佩服

网友:
这小创新还真不错。。。

网友:
不错  主板很少能找到图纸

网友:
楼主创造力不错!搞设计发明一定NB

网友:
收益非浅,辛苦了。。。

网友:
基本功 好的没话说

网友:
真好。这才是真正的维修啊,

网友:
已经超出了维修的境界,向设计前进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厉害啊

网友:
LZ技术很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272电阻的作用是?

网友:
楼主想得妙啊,三极管应该在主板中大部分都是起到开关作用,

网友:
一要电路基本功好,二要想像力丰富。全面的楼主。谢谢你的分享。必须加分!

网友:
我发现我下载分只有10点,请原谅我吝啬一会。

网友:
,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非得用272电阻吗,楼主,其他型号电阻能用吗

网友:
楼主的解析思路很明确 用南桥发出的SLP-3来控制开关 绕过了IO发出的PSON 要是我直接就换IO也没楼主这么耐心去解析 不过在没IO换的情况这办法是非常实用

网友:
想象力丰富

网友:
楼主高手,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学习很认真啊。。。

网友:
这个可真的是技术来的喔不过这样改的话本身io就已经是有问题的了那么你改了之后io能不能长时间使用稳定啊这个问题要慢慢深思啊

网友:
是不是PNP三极管?
neco
不是,要是改用PNP三极管的话,绿线电压在SLPS3#信号为低电平状态待机时候就会通过本身饱和导通E级接地被拉低,造成主板上电不能开机触发。
详情

网友:
是不是PNP三极管?

网友:
楼主的功力很厚啊

网友:
可以看懂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心里很高兴,终于不再是看热闹来的了。不知道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个slp_s3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始终都为高电平么?
neco
不是的,可以理解成slp_s3这个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为低电平状态,开机触发时候反之为高电平状态。
详情
pfvl2008
SLP_S3#肯定是高电平的,如果低电平就会关机或者睡眠

网友:
可以看懂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心里很高兴,终于不再是看热闹来的了。不知道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个slp_s3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始终都为高电平么?

网友:
学习了 可惜我也么下载分

网友:
这个必须顶,比维修更上一个进阶了,完美的用另一个信号去控制,再用三极管做了个反相器,楼主马上可以设计主板拉!

网友:
高水平的维修,就是这个样。

网友:
这个MS7549 的F71882 就是容易坏,但是这个IO,不常见,换到没的换了就丢一边,看你那样做,可以把那些板搬出来了,就是怕,这样修了不好卖

网友:
怎么SLP_S3#提前出来,不触发之前南桥应该是不发出SLP_S3#才对啊,我修一块GA-F2A85的主板,也是SLP_S3#出问题,换I/o就好了。

网友:
呵。。这个好,改一下省多少事情。能用就成,时间成本省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动手能力强,通过加一个三极管和飞线,解决一个问题,真正学习了。

网友:
无ERSTE,这样也解决了,虽然办法有点土!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么说吧,IO里控制PSON的三极管坏了、击穿了,你装了一个外置三极管,就好像集成网卡坏了,插了个PCI网卡一样,照样用。时序完全没变,都是在SLP-S3之后,因此完美解决。

网友C:
我是小白 质询哈 原先修到一块太世界主板不触发 具体型号忘了,是南桥发出的3.3V给IO ,IO去拉低绿线。当时碰下开关针后,南桥发出的3.3V瞬间掉了,造成不持续触发。当时觉得分个待机3.3V上去,但是那不是一直开机,正准备加焊南桥,结果客户拿走了。 楼主我就是想质询哈,加焊南桥会好吗?
neco
可以加焊南桥试下,加个3.3V上去到IO对应引脚的话,会影响主板正常开关机。
详情

网友:
手上有个V星红小板,自动触发,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真好,有时间我的多学学

网友:
只要修好机,方法不管,顶。

网友:
高手 自己可以改电路了 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 佩服

网友:
"然后IO从83脚发出低电平拉低绿线完成上电。" ????
不是发出高电平,到三极管拉低绿线电压的吗?

网友D:
上个图纸呗,都给你加分了
一杯2锅头
图纸有,昨晚到今天都无法上传上来。等我明天再上传看。
详情

网友:
不错的思路, 修板子关键就是思路要清晰

网友:
谢谢楼主bios了,楼主仁慈,,,下来才3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纸呗,都给你加分了
图纸有,昨晚到今天都无法上传上来。等我明天再上传看。
hbqfkj
谢谢
详情

网友:
不错,这就是高手呀,谢谢分享,我都只是简单的飞线,还没有改造过电路呢,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子!我不会修主板!拿去给同行修了!

网友:
维修将应该这样

网友:
lz对时序的了解真厉害啊    时序完全熟透了

网友:
厉害呀!楼主有没有时序  电子基础讲解之内资料呀   学习学习!

网友E:
假如南橋沒發出 SLP_S3# 告知io ,這樣能怎樣改呢?

网友:
论坛就应该有楼主这样的帖子   看帖都能长见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真厉害啊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叫他直接把电源拔掉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果断加分收藏。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太好了。不得不佩服。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南橋沒發出 SLP_S3# 告知io ,這樣能怎樣改呢?

这样不能改的,南橋沒發出 SLP_S3# 告知io  的话,绿线电压就得不到相连的开关三极管控制所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 质询哈  原先修到一块太世界主板不触发  具体型号忘了,是南桥发出的3.3V给IO ,IO去拉低绿线。当 ...

南桥发出的3,3V给 IO 的是SLP S3信号,这个信号碰下开关针后,应该是会被瞬间拉低的,你说的南桥发出的3.3V瞬间掉了,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下这个电压信号波形变化,最后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懂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心里很高兴,终于不再是看热闹来的了。不知道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 ...

不是的,主板开机触发后变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2014-12-16):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 质询哈  原先修到一块太世界主板不触发  具体型号忘了,是南桥发出的3.3V给IO ,IO去拉低绿线。当 ...

可以加焊南桥试下,加个3.3V上去到IO对应引脚的话,会影响主板正常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懂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心里很高兴,终于不再是看热闹来的了。不知道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 ...

不是的,可以理解成slp_s3这个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为低电平状态,开机触发时候反之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这样的啊   要是我的话  我想我不会用电阻 无所谓的事情吧

272电阻在这里主要起到限流保护作用,防止SLP S3#信号工作电流过大烧坏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南橋沒發出 SLP_S3# 告知io ,這樣能怎樣改呢?

这样子好像不能改,楼主改的线路中这里SLP S3#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
改造电路修好了,经典,收藏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也省了一笔钱

网友:
还以为是主板图纸,给下了,没用,还是留着吧。

网友:
很给力 阿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PNP三极管?

不是,要是改用PNP三极管的话,绿线电压在SLPS3#信号为低电平状态待机时候就会通过本身饱和导通E级接地被拉低,造成主板上电不能开机触发。

网友:
LZ电路基础真牛,小白看不懂原理!只能按原模原样换io

网友:
拉低绿线是IO内部损坏

网友:
楼主飞线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