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哪位大神会修诊断卡?

楼主(2013-12-23):
目测无少件,坏件,电压指示灯都是正常的,就数码管不显示代码,只有4条短横杠,求思路
不显示

网友:
50块钱你修不修?不值钱的东西 买一个得了呗

网友:
就是想修呢,哪位干过这事

网友:
那是因为主板没跑码这东西研究一下也好,但要说去修就真没必要了吧

网友:
你还是先把师傅修了,诊断卡自然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海望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
不跑吗就是四个横杠

网友:
给我50元,我帮你修,我不行全部配件换了修不好。

网友:
楼主真节俭啊不过还是建议你买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