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掉电 求助

楼主(2013-12-23):
主板型号:技嘉GA-H55M-S2
故障现象:通电大约2秒掉电后自动重启,然后反复自动重启 循环
维修过程: 不管差不差CPU 内存 故障依旧
刷BIOS,故障依旧
拔掉4PIN CPU供电接口 故障依旧
IO换了 故障依旧
没思路了,不知道查哪里,有修好这个故障的请说说 或者说个思路啊
自动重启
刷BIOS

网友: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没,给指条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