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ATI独显,电流0.95,插不插内存都是o.95,压了下北桥还是一样的,

楼主(2013-12-23):
IBM  T60,ATI独显,电流0.95,插不插内存都是o.95,压了下北桥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压好没有,黑胶的没敢动,求解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正常先刷BIOS

网友:
显卡呢
    电压应该全部出来了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电压,确定主板是否运行。。。。如不运行,先刷个BIOS试一下,然后在动硬件。。。。

网友:
加热三遍 直接拆

网友:
bios刷过了
是不过内存的,应该没到显卡吧,内存供电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