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无线网卡不能用 10分钟改了一个

楼主(2013-12-23):
笑喷死我了

网友A:
客户要是知道无线网卡是这样修的 他回怎样

网友:
无论怎么样,好用才是王道。。。赞楼主一个。。。。

网友B:
什么原因要改呢,没搞懂

网友:
你厉害哦 。无线也改

网友:
USB  插外面不是很好 和无线鼠标接收器一样

网友:
那样收不到钱了
这样好收钱

网友C:
改成USB的了,这也行呀

网友:
HP报错有的会修吗,网

网友D:
很有才,没改过,木乃伊里面包的是什么?usb无线网卡?

网友E:
10分钟是多长你有没有正确的概念。

网友: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修法。总比外接好。

网友F:
你占用的外壳上的那个usb控 还是板子上剩余的端口?  如果是外壳上的端口 那样客户插别的设备可能会冲突用不起 到时候......

网友:
这哥们好厉害

网友:
领教了,原来机器还可以这样修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啊,怎么改呀。。。。

网友:
换个方法收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要改呢,没搞懂

4411S INTER的机器 无线搜索不到硬件

网友:
无论什么方法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占用的外壳上的那个usb控 还是板子上剩余的端口?  如果是外壳上的端口 那样客户插别的设备可能会冲突用不 ...

改之前肯定都是给客户说好的 占用一个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USB的了,这也行呀

理由原理来改的 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分钟是多长你有没有正确的概念。

拆机焊上4根线,再装机你感觉要几分钟?

网友:
4411s这个机器常见的是无线网卡和IO那块容易进液,最好还是找到故障吧,怕后期还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焊上4根线,再装机你感觉要几分钟?

除非你原来这机子已经改过,否则10分钟绝对完不成。说句不好听的,10个10分钟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焊上4根线,再装机你感觉要几分钟?

除非你原来这机子已经改过,否则10分钟绝对完不成。说句不好听的,10个10分钟已经不错了。

网友:
楼主战斗力高达上百万

网友:
这个看改在哪里了!

网友G:
与客户沟通。只要客户同意,也不失为好方法。只是......,客户自个不会去买只usb无线网卡?也笨得可以嘛。哈哈哈

网友:
说得有道理,插在外面的客户都可以自己去买,也挣不到钱,不过以后要是客户知道这么改不知道会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是知道无线网卡是这样修的 他回怎样

还能会怎么样呢?他会掏钱买单!

网友H:
用USB无线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焊上4根线,再装机你感觉要几分钟?

你修过4411S么? 你知道硬盘下面的八根线么?你知道USB的无线网卡咋用么?你知道连接四根线要几分钟么?你知道4411S 拆掉硬盘要几分钟么?你了解4411S么?10个10分钟?你是个学员个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有才,没改过,木乃伊里面包的是什么?usb无线网卡?

恩 迅捷的25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与客户沟通。只要客户同意,也不失为好方法。只是......,客户自个不会去买只usb无线网卡?也笨得可以嘛。哈 ...

给他说几十块钱买个插上,他说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USB无线改的?

恩啊是的 迅捷的

网友I(2015-08-25):
引用 网友F:
你占用的外壳上的那个usb控 还是板子上剩余的端口?  如果是外壳上的端口 那样客户插别的设备可能会冲突用 ...

这也是我考虑的问题

网友:
最近老是看到类修法,手法是在残暴,无线网卡有个控制信号,可以切断无线网卡上的控制线就能搜到信号,为什么要这么搞呢。那个只要一秒钟,这个你还出无线USB 网卡的成本虽然成本只要20多。还要花时间飞线,安排合理位置。而且这种迅捷USB 网卡信号也不怎么好的。你看着现在是信号很强,但是老是会断线的。哎。劝楼主还是要维修有道,技术维修为主啊

网友(2016-03-30):
右侧的USB口占用了,客户用到的时候会BB你两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也是我考虑的问题

貌似网口本来就有usb的数据线 的,你可以看下图纸

网友(2016-05-26):
做了系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