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背面的NEC大电容有什么用,什么时候需要换它?

楼主(2013-12-23):
如题  CPU背面的NEC大电容有什么用,什么时候需要换它?

补充内容 (2013-12-24 11:12):
那为什么我师傅在适配器不能开机 电池能开机去 换它?

网友:
机器不稳定时可以考虑换一个试试,特别是在东芝的机器上

网友:
储能滤波!一般撬开表面的盖子可以看到四个角当中有发黄发黑的等就可以确定坏了

网友:
示波器打下波形    不是一条直线的要换了

网友:
东芝的板子用的较多,CPU供电 不正常,死机蓝屏,重启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改下那个大电容,4个330youfa的电容代换就可以了,不过要记得焊好哦,不然会很坑的

网友:
机器不稳定时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时     不过CPU时

网友:
滤波,对地通交流!

网友:
滤波用,不良时就要换了

网友:
可以用波波测下,掉电时它的可能也很大呀

网友:
它的损坏,会掉电,无CPU电压,等

网友:
这是它的通病,2年左右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