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20 不稳定

楼主(2013-12-23):
一张七彩虹GT220黄金版64bit最差那一种 现像为:能点起来 不花屏 开网页没有事 看视频时有时会蓝屏或者重启 有一次360还提示nv。。什么文件不行 屏幕有点轻微纹波 像是滤波不良一样的 但电容没有鼓包 测gpu与显存供电都正常 鲁大娘测试温度正常 手摸温度也正常 又是个半死不活的问题........不会又要说做bga吧?

网友A:
如果有BGA的话还是先焊了再说,上次我一个华硕9500GT有时黑屏重新植株了

网友:
遇到过七彩虹同样问题的同行 帮一下啊。给点建议啊。。不想贸然的去换电容和做bga。。。。。。。到时候白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BGA的话还是先焊了再说,上次我一个华硕9500GT有时黑屏重新植株了

能点几来的 不黑屏 没有bga 和示波器  要有示波器我就打滤波这一块的滤波是否平滑了.....现在还要用呢。看电视再玩了几把 真三国无双 都没有出问题 哎....头痛的问题 不稳定啊

网友:
一般要干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