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序修好联想L-IG41M3

楼主(2013-12-23):
主板型号:联想L-IG41M3(精英代工)
故障现象:关机后风扇一直转,插电就开机且短接4秒不能关机
维修经过:到迅维网上下了个图纸
按照时序来,不能关机应该是电源绿线还为低电平。
绿线由it8755e的36脚ATX_PSON_L控制,而36脚要变为高电平必须是南桥发给it8755的SLP3_L变为低电平
检修过程:
测量36脚,肯定一直低电平(否则电源就断电了),32脚3.3V高电平,测量IO的33脚时发现了问题:短接开关针关机时33脚有时为高有时为低,但32脚却没怎么变化.
难道ITE8755坏的,这个IO是64个脚的小的IO,料板上没有,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一下时序,或者查查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影响32一直为高吧

电路图,SLP3_L还连接到了USB供电芯片,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USB供电容易出问题啊,有3个USB供电芯片连此信号,一个一个拆吧,当拆到第三个的时候通电能强制关机了。主板修复。

客户在这里急等着没时间拍照
这是自己第一次按时序修主板,很激动。

没下载分了,觉得好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啊)

网友(2014-03-24):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2013-12-23):
source[s:s][srs + 1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看的也很激动,很不错,不能加分,就给你顶贴了

网友:
版主别扣分

这个真不是我自己想法的,  点一遍没反应点了两下,直接出来两条, 也没法删。    版主别扣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 USB 5V的供电 应该是 SLPS3 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状态才能通过USB供电芯片开启转换输出的,这个信号一直为低电平状态的话,主板关机 USB供电也是不会同时关闭的。

网友:
我前天修到一块主板,HM55 的 通电,码卡灯全亮,5V 串电  后来也是发现这个USB 供电8脚芯片坏了,

网友:
有图纸修就是好呀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找,我最后是在V星的H55上拆的

网友:
看来,维修光凭经验是不行的了,还要多学理论呀。

网友:
维修光凭经验是不行的了,还要多学理论呀

网友(2014-02-07):
对有图纸就是好啊 还要必须有思路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好样的。

网友:
维修经验加上,较好的理论就实在太好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Z460,参考一下楼主的教程

网友:
楼主厉害啊,按照图纸是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刚好需要图

网友:
很好的维修功底

网友(2014-03-09):
顶,赞吧!SL3#还有去别的地方的!

网友:
好厉害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会时序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还没修过联想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