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看呀。。。。

楼主(2013-12-23):
型号:DELL1440
故障现象:进水,清理完发现51125的19V供电脚掉了,补上焊上芯片,。打值,公共点,各电压正常。于 是上电,直接大短。又对51125各脚打值发现不短,迷茫了,求助。。。。。。。。。。。。

网友:
先打上下管G极值正常不

网友:
二楼正解,看看上管的栅极有没有开路的,找到问题以后最好把上下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