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23):
客户送修的,送来时说之前用的好好的正常开机第2天就不触发了
接到机子,上电一看待机电流0.02V,应该是OK的,按下开关,无反应。。。按照以前的例子,心想这种问题应该是BIOS问题,高兴之余刷BIOS了,上电0.02V,按下开关。涛声依旧啊。。。。没办法了,只能查图纸,跑电路了,(时序还不太懂) EC,VSTBY3.3,AVCC3.3,VBAT3.3,NBSWON#3.3,0,3.0,LID551 3.3,WRST 8512#  3.3,开机脚3.3V....80脚S5-ON有3.3V,。。都很正常啊  无语了,求救基地大大们,,其中一个大大跟我说,既然S5-ON有了 就查下3V-S5和5V-S5。。。。。嘿嘿  谢谢这位大大哈 当我点到3V-ON和5V-ON是发现这两点才0.80v。好家伙 原来问题在这啊,看图纸,查电路。。。发现原来是15V没出来,弄这机子弄的我快疯了 不想再跑了 直接从公共点飞线到15V。。。。插电,按下开关,电流蹭蹭的上去了,街上屏幕,正常开机,。。。。

网友:
问题应该是没有15v吧?直接把15v变成公共点19v可以吗?

网友A:
公共点飞到19V???

网友:
楼主牛啊 以前修的都是BIOS问题 学习了

网友:
今天修的 方正r410iu 机子也是这型号的EC 症状也是不开机 开机电压0.8 就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飞到19V???

不是  是公共点19V飞到15V上 也是可以用

网友:
只要不扩大故障怎么整都行

网友B:
19V肯定是可以的,2个管子高电平导通,就OK了。但是一般都不要超过20多V把,

网友C:
这样啊,那一通电不就有电了,还是找原因,扎实才好。

网友:
E40 的机器大批的上来了  要是多上几样通病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那一通电不就有电了,还是找原因,扎实才好。

额  这15V就是待机就要有的

网友:
今天搞定一台AMD 的,是复位没有出来,断线了

网友D:
飞线过去?稳定不?为什么不查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过去?稳定不?为什么不查查是哪里的问题呢

就是5V分压15V的管子不行 弄这台机子弄很久了 不想再找管子了 就飞了  稳定吧 测试一天 客户带回去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肯定是可以的,2个管子高电平导通,就OK了。但是一般都不要超过20多V把,

19飛到15V肯定是不行的,這個板子就算暫時修復了也是用不了多久的,燒管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