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SUS K40AB能改集显吗?双显卡的

楼主(2013-12-23):
北桥216-0674026  显卡216-0728018
K40AB显卡老坏 改良显卡太贵了。这本双显卡 集成HD3200 独立HD4570  独显被我拆掉了 有集成的BIOS吗?
拆掉显卡能进系统 功能都正常 把显卡供电电感(镊子处)也拆了 一劳永逸啊 哈哈 。。。
PS 是不是所有双显卡的机器拆掉显卡都能正常呢?如果这样的话 拆显卡供电能进系统就能判断显卡问题了。

网友:
要看集显输出到屏的电路有没有装件,缺件的话要补上才显示

网友:
全部都是高手了

网友(2014-07-10):
要是集显电路压根就没做那改着还不累死、

网友:
缺件肯定不亮

网友:
楼主!你这表达的也不太清楚,请问你是拆掉独显的GPU芯片以及供电到底是机器能用了还是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