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无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3-12-23):
此机为插上适配器电流有0.02 ,开机没反应,  电源接口灯一直闪,  拆机,裸版测各电感阻值正常 公共点也正常, 看图图上插上适配器 PQ17  1, 3   有19V  分压不成功 ,再看 PQ19 2脚有3V  PQ21 2脚为0V   ADP-EN  由EC发出,现在没有发出
EC 供电,复位 ,时钟 全部有  BISO 不确定  应为刷个好几bios  还是一样 ,如果大家有麻烦给我传一个  (版号为DASX7AMB6F0)此版为AMD独显   显卡为  216-0774099    还有就是,插电量电压  电源接口5,8脚电压异常跳变,怀疑短路,   我也把相关电路的都拆了一遍 还是一样 怀疑EC   EC也换了几个     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大神出来解救。

网友:
这时ADP_ID电压和393的

网友A:
先换个IO试试看看

网友B:
这个机器ADP_ID 容易出问题 都被人忽略,您看看,其他的您都弄过了

网友:
吧 管拆了直接过

网友:
直接飞过去啊

网友:
这个机器ADP_ID 容易出问题 都被人忽略,您看看,其他的您都弄过了
   ADP_ID这条线的元器件都测量下。看下PQ21有没有坏。

网友:
基本上都测试了  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IO试试看看

看清楚在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ADP_ID 容易出问题 都被人忽略,您看看,其他的您都弄过了

能忽略??

网友C:
首先我们来看PQ17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是低电平。PQ17要导通.那么PQ19和PQ21都要导通才行,看你所标识的PQ19条件是达到了,就要看PQ21的ADP_EN必须要为高电平 然后导通 。导通之后PR48和PR49形成分压,PQ17第一脚就只有7V多点 然后导通。。。ADP_EN来自EC的75脚 32KHZ_OUT/GPIO22/WK_SE01   ,你用示波器测量下Y6看看波形正常不,再测下bios1 2 5 6脚正常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们来看PQ17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是低电平。PQ17要导通.那么PQ19和PQ21都要导通才行,看你所标 ...

晶振 有波 ,   biso 只看到电压没看到波  但是刷了几个BISO  都一样,   这款BIOS 论坛下了几个都不行    看这款有没有人备份有咯     机子是 AMD 独显  4326s

网友:
ADP_ID电压不正常啊 ,你试着换个惠普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们来看PQ17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是低电平。PQ17要导通.那么PQ19和PQ21都要导通才行,看你所标 ...

刷了BIOS 一样,那只能更换BIOS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晶振 有波 ,   biso 只看到电压没看到波  但是刷了几个BISO  都一样,   这款BIOS 论坛下了几个都不行   ...

那你查查EC的工作条件啊 ????你都换了几个EC了  很有可能是EC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

网友:
HP的bios好难找啊,上次修了个机器也是没找到bios

网友:
hp bios在官网上能下载啊

网友:
比较新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查查EC的工作条件啊 ????你都换了几个EC了  很有可能是EC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

条件都有  除了BISO  感觉不正常

网友:
这个很可能就是BIOS坏了 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