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路出来的电压19V为何加到待机电路上的PL3才2.9V?

楼主(2013-12-23):
测得隔离保护电路PQ39场管5678脚有19V输出VIN,
为何测待机电路PL3电感脚电压才2.9V? 同样是VIN啊。。。求解!!!用万用表二极管测PQ39和PL3是通的!!郁闷了!要不要飞线?

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了,,直接飞线搞定了~~

网友:
这个情况有点诡异!建议楼主先确定有没有量错,第二种可能就是PCB有问题了,通电话后两端之间有内阻。如果是后者就直接飞线吧

网友A:
确实没有量错啊!看了VIN的并没有分叉出来啊,而已一路测量了这一条线上的电容并没有对地短路,很诡异!!

网友:
直接飞线吧,等候佳音!

网友:
确定版号没错飞线吧

网友:
楼主你好  麻烦你看一下板号是多少?    我看看图纸   分析一下         如果是同一条线路上的  这毛病 很奇怪

网友:
那条线路 有漏电?

网友:
飞线解决吧

网友:
可以测量下PL3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不行的话,可以直接从PQ39 5678脚 直接飞线试下,在确保PL3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量错啊!看了VIN的并没有分叉出来啊,而已一路测量了这一条线上的电容并没有对地短路,很诡异!! ...

如果PQ39 5678到PL3相连的线路元器件没有对地短路的话,则是PCB板层短路漏电造成的问题。

网友:
这种要不中间东西坏了,要不就是漏电,中间东西坏了 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飞线就是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短路 再飞线

网友B:
这个问题奇怪,你可以在PL3这里加个电压试试,看还有没有19V,如果是正常的你可以直接飞线,如果不正常就查短路吧。   等待维修结果......

网友:
小问题  断线了  呵呵  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奇怪,你可以在PL3这里加个电压试试,看还有没有19V,如果是正常的你可以直接飞线,如果不正常就查 ...

你说的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可行的,如果PL3这边对地短路的话,加19V上电工作会直接发烫的。

网友:
待机芯片没有主供电,打下阻值不就知道了吗?在不行加个电压上去

网友:
呵呵小白谢谢各路大神的帮助,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靠各位呢,在迅维泡坛子让人进步好快呵呵~

补充内容 (2014-9-24 22:42):
莫回首。。、、现在咱也是高手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