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K42JA 通病终结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23):
K42JR k42ja k42jp 故障现象:不亮的时候加热一下CPU供电IC就会亮机。双根内存故障率大,单根内存故障率低。冷机状态故障率大,热机状态故障率低。亮机时CPU供电1.2V,不亮机的时候CPU电压0.85V左右。

翻了坛子一下午都没找到最终解决方法 .都说这机器不好修要返修.听说有解决了的但都不分享出来.(鄙视这样的人) 最后我到群里问高手.最终有人愿意分享出来.感谢 万分感谢 .

故障点就是一个电阻变值了.

谁,伴我闯荡 + 5

网友(点评):
总线供电的限流电阻,换成18k解决

网友:
那到底是哪个电阻?  你也不要留半句呀

网友:
哪个电阻  位置号??

饼哥还特意买回来一个板子来研究。。。。等待结果。

网友:
这机器毛病一大堆,不只你说的这点................................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前段时间我的板卖给饼哥做研究了!!!

网友:
oc脚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过流检测

网友:
是的,供电上不来,周边电阻要对着图纸查,肯定有收获,谢楼主1

网友:
好像问题很多 但是我没修到

网友:
唉 前几天还有个这个机器  给客户装机拿走了  多多学习!

网友:
贴子地址忘发给你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9037449,大家可以看看这贴子,里面还有饼哥写的评论,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18k变5k?电阻变小?我晕倒!

网友(点评):
我还碰到过电阻短路的

网友:
标出来方便大家维修,呵呵

网友:
这种款行机器还没有修过,下次会注意,18K的电阻你是用的原阻换吗?

网友:
上个星期刚一台这机器退了钱,我哭呀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看来扫荡供电IC周围的零件也是有收获的。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应该是高手啊~

网友:
论坛说了很久了吧,电阻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还真不好修

网友:
我现在这里正好有一个,试一下

网友:
暂时还没有修到,先学习下,谢谢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不过好像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故障听说很久了,记忆当中好像也有过没搞定的!看见华硕的主板就有点头大!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华硕维修站的人说那个电阻就是5K的,是你的图纸不对,还有他们说这个问题是RT8202的一对下管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2014-06-08):
我下载了你的东东  ,居然只是一张图片。我以为是图纸呢。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换电阻可以解决,不过应该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论坛上次就有人发了,楼主没有注意到。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个毛病。但是又有同一个现象。加热就亮。 有上下管的问题,有电感的等等。

网友:
这机子CPU问题 不只这里 没那么简单

网友:
上次遇到这个 也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

网友:
下次碰到试下,谢了

网友:
asus 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