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机法

楼主(2013-12-23):
有块板子裸板大短。测各电感MOS管又找不出来问题。想烧机,又怕把恒流源搞坏了,直接用原装电源(19.5 4.62)烧行不行啊?要烧多久才会熟哩?呵呵

DELL  N5110.不上电池,用适配器,插上就掉电,感觉大短。恒流源19.5 电流一半。插上不开机电流3A,公共点(以及公共点之前)都不短。三五伏两组MOS管包括电容电感,以及EC电容都不短。
这本子我估计EC坏了

补充内容 (2013-12-24 16:53):
搞好了,给电池允电的小八脚MOS管上管坏了。拆掉后开机正常。想换个大八脚MOS管上去。但客户要出门马上要。我不知道换大八脚MOS管后行不行。收两百元让他只用电源开机。请教下换大八脚MOS管行不?三个极连上就行吧?

网友:
是19V短还是。3。5V短呀

网友:
这个得看哪里短呀     别乱烧啊

网友:
35vmos管上管的d极有没有短,大短路也有可能是上管击穿了,你量一下

网友:
EC能造成大短?  这种情况应该是管子坏了测下所有上管的DS极导通值,建议先测3、5V和CPU的

有道理

网友:
很简单啊,拿个打火机就行了

网友:
哪里短路都搞不清楚,怎么烧?小心越烧越严重

网友:
用电源烧?没有试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
搞好了,给电池允电的小八脚MOS管上管坏了。拆掉后开机正常。想换个大八脚MOS管上去。但客户要出门马上要。我不知道换大八脚MOS管后行不行。收两百元让他只用电源开机。请教下换大八脚MOS管行不?三个极连上就行吧?

网友:
接供电烧机

网友(2014-06-13):
不能用19V直接烧,

网友:
不能乱连,搞不好出大事哦

网友:
不能用19v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