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92 的U16是什么芯片,5个脚的。有什么能代替改 ...
V星ms-7392 的U16是什么芯片,5个脚的。有什么能代替改装么

楼主(2013-12-23):
V星ms-7392 不触发,查通病是U16坏。U16是什么芯片,5个脚的。有什么能代替改装么
芯片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现象是只有内存供电1.8v,其他供电都不正常。

网友:
芯片是UP7707,附上图纸:

网友:
版上有大大曾經維修過相似的案例給你連結參考看看不一定是U16故障
V星G31M3 V2南北桥供电低维修案例

网友:
红色V星板还是很多这个东东的,见过有人串联电阻,我当时怀疑功率是不是够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