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叫什么名字?怎样测量

楼主(2013-12-23):
初学者,不是Q表示3级管或者场效应管都是3个腿吗?那有一个四个腿的 也是Q开头的标,请问这个是什么?怎样测量,如图:

网友:
应该是1117,稳压管

网友:
月饼老大接客了 。。

网友:
1117,稳压管

网友:
小胖确实是个1117

网友:
要是被饼哥知道不认识这个稳压器,估计把你丢给刘老师处理

网友:
7805知道吧?这个跟7805类似有好多种输出电压,有3.3V 2.5V 1.8V 1.5V等!

网友:
应该是11173.3V线性稳压器  给SB待机的

网友:
找个地方学习去吧

网友:
应该是1117

网友:
说了实话学习这个久了没用又还给老师了!

网友:
三端稳压器的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楼主这板子不知道上面的东西的把图纸下载下来,不让你看那元器件上面标注着什么百度一下就有的,平常多积累一些基础的知识

网友:
5VSB转换3VSB的1117

网友:
稳压管,用万用表测量,记得大概的,详细的你还是在百度上查下资料吧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线性稳压调整管,最终输出的电压大小受控于控制端的分压电阻大小。

网友:
ldo芯片,是一种稳压芯片,有固定电压输出,和可调型。

网友(点评):
是从 GA-MA770-DS3上的图纸上找到的吗?可惜我积分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
三端稳压器,中间脚和上面是一个脚。又是一个初学者。努力吧。

网友:
稳压管都不懂 看来学的太少了。

网友:
看见了昨天的我啊,线性稳压系列,看丝印查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