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va r.rm3251c 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3-12-23):
昨天卖出去的二手显示器,今天客人说不显示了晕。卖显示器才赚40块钱。修下吧,哎。
清华紫光组装的19寸显示器,症状不显示,电源灯不亮。
拆机,开关有3.2v,驱动板不启动,不给高压板发en启动信号,量1117输入电压只有2.8v,输出1.08v,量与1117输入串联的二极管104吃掉了2.2v的电压,但二极管并无短路,更换二极管(就是与1117右边串联的那个二极管),1117输入4.2v,输出1.78v。
驱动板修复。不用换驱动板,不然要亏本了。哈哈红框里面的二极管:

谢谢下面这个帖子
[维修经验] 液晶通用驱动板的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2675

网友:
驱动板修过一次 一个三极管坏了导致高压en没有

网友:
没修好过一个过 的熬夜学习啊

网友:
修的好好快呀!还是不懂这里的电路,有这种图纸可以参考的吗?发一个呀!谢谢!

网友:
修好就行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修好就行,不然血本无归

网友:
你这样不行啊
赔啊

网友:
卖个显示器才赚40呀  少了

网友:
我碰到过电视板也是这个情况,换了那个管子还是不管用,因为处理芯片直接完蛋了,你运气好吧

网友:
量与1117输入串联的二极管104吃掉了2.2v的电压,但二极管并无短路

说的有意思

网友:
运气不好啊

网友:
学过原理,但没应用过

网友:
买个显示器才赚40,太亏了吧,还有花时间去修一个20块钱的驱动板,有点浪费时间了,不过时间多的话,研究一下,修好了也还全是赚了

网友:
驱动板很少修,坏了就刷下程序,不行的话就换驱动板

网友:
修显示器 不怎么挣钱啊

网友:
恩思路不错,还没有修过,碰到的大多是感觉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