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变大大家都知道坏了,但取样电阻或分压电阻变小 ...
电阻阻值变大大家都知道坏了,但取样电阻或分压电阻变小引起的故障,你遇到过请回复。

楼主(2013-12-23):
电阻阻值变大大家都知道坏了,但取样电阻或分压电阻变小引起的故障,你遇到过请回复。
以下是最近遇到的例子:
1)FB脚相连的电阻阻值变小,使电压始终达不到正常值,有个暗屏的LED升不起压,什么都换了,最后换个电阻修好。
2)分压电阻变小,中间的电压偏离正常值,比如ACIN,低于一定的电压就无法输出ACOK
暗屏

网友:
这个是有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有油了,灰尘了这些东西粘在上面了

网友:
我是碰到过小的。

网友:
是啊。碰到过。趟了不少弯路

网友:
电阻变大和变小都碰到过的飘过。。。。

网友:
大多数都是电阻阻值变大,开路等。变小的较少!如果想了解阻值变小的真实原因,有在电阻工厂的朋友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的生产原理及过程!说不定可以揭开迷雾

网友:
新手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以前师傅教我,:电阻坏了只会增大不会变小,到现大一直相信,只能说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
看来修的少了,现在知道了以前没修好没准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