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41没声音维修

楼主(2013-12-23):
接到一同行拿过来一台CQ41的机子,开机进系统没声音,系统从XP换到W7都没声音,而且外接音响也没声音,可以认到声卡设备,驱动正常,且可以调声量大小,就是死活不出声音,把板拆出来,发现声卡是92hd80b1x5 nlg ,于是把一个好板上的声卡换了,还是没声音,那就说明问题不在声卡芯片上,测量了声卡的供电,复位,到南桥的5脚,6脚,8脚,10脚,11脚,阻值正常,而且5脚波形也正常,最后测了一下47脚发现没电压,在主板上看到47脚经过一个电阻到EC的,电阻的另一端却有3.3V电压,靠声卡一端却没有电压,难道是电阻坏了,把电阻取了,直接用焊锡丝连起开机进系统发现有声音了,搞定。

网友:
我觉的像这样子的情况应该再检查一下驱动,不是用万能驱动打,也不是驱动精灵,而是官方原版驱动,试下,不行再拆机修板,楼主觉的呢!

网友:
都不截图,不知你去掉那电阻什么功能,可不可以直连

网友:
知己短接应该有后患  最好是弄一个阻值稍微小点的电阻弄山去

网友:
没有图纸?不跑线路?可以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