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464上电0.04A不动

楼主(2013-12-24):
DELL1464 intel HM55芯片组 I3一代CPU,
板号:DA0UM3MB8E0
现象: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后,上电电流至0.04A不动。
维修过程:看这个电流像是电压没有出全,怀疑是不是哪里短路保护了,测各个电感,转换电压对地阻值均正常,没有短路。
此机待机电压说明:此机待机3.3V、5V部分只有名称+3.3V_ALW、+5V_ALW电压,待机芯片TPS51427一端电感名称+3.3V_ALW,另一端电感名称+5V_SUS,因为待机无SUS电压,所以此刻+5V_SUS电感无电压。(待机只有3.3V电感有电压,当然其他也都要有了,如VIN、RTC、LDO等)

根据图纸上电时序, 待机按开机键后由EC在供电、时钟、复位等其他条件正常后产生SUS_ON到相应电路控制开启+3.3V_SUS、+5V_SUS、1.5V_SUS电压。

加电看时序,一直到第7步之前相应电压均产生,就在第7步:EC发往PCH的RSMRST#和PWRBTN#状态和以前的不一样,这个RSMRST#待机无电压,触发后3.3V(可以理解),PWRBTN#待机无电压,开机后也无电压(感觉不对),因为以前没有修到过这本,不知道此机这两个信号的状态,感觉貌似EC,或PCH没有工作,又查了一遍EC工作条件,还是正常。那就先可简单的来吧,上论坛找BIOS,这个多啊,我都不知道刷哪个了,找了两个可信的,刷完故障依旧,顿时有点蒙圈,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接着查吧。

EC得到触发信号后发出PWRBTN#送往PCH中间只有一个D17二极管相连,二极管1脚无电压,2脚0.24V(过低,正常3.3V),拆掉二极管,量2脚连接PCH这边3.3V,1脚连接EC这边依旧是0V,怀疑EC内部有损坏,导致电压拉低。果然让我蒙对了,是EC的问题,更换后亮机!

亮机后测得了该机在第7步:EC发往PCH的RSMRST#和PWRBTN#都会在按开机键后从低电位到高电位的跳变0V-3.3V(在这机器里这两个信号都没有外部电压上拉,是芯片内部产生)(这两个信号根据不同厂家主板设计,状态不同)
不管修什么机器还是很据手中主板状态下手,本文只供参考。最后附上本机亮机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