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02 V1.3 桥供电低 UP6103S8

楼主(2013-12-24):
V星MS7302 V1.3  桥供电低 IC为UP6103S8 供电只有0.4  1 5 有12V  7脚只有0.77  换IC 上下管都一样,拆开IC跑线,7脚只连一个接地电容,一个电阻去到总线供电IC358的参考电压脚,,,不知这个7脚的电压是内部产生还是由外部提供,, 强接一个1.2V 有复位,但第次都要点重启才能跑码,,应是时序不对,,请教下,这个7脚电压是怎产生,,这个7脚是受控那里、、

网友:
下个电路图纸很好查,迅维网有

网友:
这个只有看到图纸的人才能告诉你。。要简单点,有图啊

网友:
这个芯片 7脚可能是 FB反馈电压端,楼主你下载图纸查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这个7脚的电压是内部产生还是由外部提供,, 强接一个1.2V 有复位,但第次都要点重启才能跑码,,应是时序不对,,请教下,这个7脚电压是怎产生,,这个7脚是受控那里、、
------------------------------------------

综述你所说的,内存和CPU和电压应该是正常的,CPU的电源好也应该发了出来,只是经过某一电路出现了毛病,你查一下Q10(cp6261)的6脚是否是高电平,如果是就直接查Q49的D极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查U23的工作条件,那IC正常应该是1-5V  2-接地  3-3.3V  4-3.3V  5-1.2V  6-1.25V   7-1.8V  8-启动电压,估计1.2V以上。那IC的电压是我自己从电路图上猜的,参考作用。都给你说到这里啦,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1.2REF是1.2V总线电压的参考电压  没这个电压也没1.2V总线电压  强行拉电压估计不跑马  我也改过V星的 电压能出来就是不跑马 忘记点重启看看 MS-7519 P43 定了个芯片还在路上 到了试试  V星的板子好多都是这样设计的   具体需要查图纸或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