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不显示 通病

楼主(2013-12-24):
ACER  4551G 电流跳变正常,但是不显示,虽然是AMD的机器,北桥容易虚汗,但是大家先不要猛干北桥,干不好又干显卡,先做个很简单的动作,量一下coms小电池有没有电,没电的话换个有电的,开机看下,应该有惊喜的

网友:
好像acer的机子都有这病吧

网友:
AMD  BIOS  北桥  小电池  这几个都会坏的 算是通病了

网友:
嗯,这个是通病,修过几个了,而且电流很跑起来很像北桥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AMD的通病   公开的秘密

网友:
这通病知道了就好简单哦!

网友:
积累点经验

网友:
amd的机器把CMOS电池的电压当做一个信号或者南桥的一个供电

网友:
宏基的确有这种情况,小电池的电用的很快……

网友:
嗯    捡了几次

网友:
这属于 窍门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到是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通病很早就知道了

网友:
通病,据说是电路上有个开启信号用的电池的电压,电池没电主板就无法亮机了!

网友:
好像有的ATI芯片组的没有电池也是不跑马的。

网友A:
记得还有宏基的不上内置猫的那个也会电流乱跳

网友B:
我也碰到过一台这种机器,费一个小时也没找到故障点。最后测量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看一遍算是又长进了。

网友:
对,刚来了台一样。换个好了。

网友:
咳,大家都知道!!CMOS电池低于1.8V都会出现这个·········但是电流会跑到内存就不跑了!!

网友:
         华硕的也有,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不算是通病,这是修机的常识,检机必先测小电池

网友:
都没有遇到过,楼上的都是好命呀。这么简单就能挣到钱

网友:
明天咱也来几台这神机{: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2014-02-17):
刚好遇到一个,明天去量量电池

网友:
手上的宏基机器比较少,至今还没修到过一台,期待下一次能遇上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希望今天来一台吧  大神

网友:
宏基的机器 就喜欢这样  COMS电池没电引起N多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话我会直接干NB了,积累经验了

网友:
经验不错,再遇到这样的,少走弯路,顶一下。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呀

网友:
AMD的机器养了好大一群人   BIOS 北桥  显卡  都是通病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一个ACER D640的机器  开机不显示 CMOS电压只有0.7V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一台这种机器,费一个小时也没找到故障点。最后测量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测试主板的时候,为什么不取电池自动开机?还有,如果判断为显卡虚焊也要下电池的啊,新手路过。。

网友:
有惊喜。3V电池才0.91V.换个3v电池。开机显示ACER.OK.

网友C:
我现在有个 电池换了 还是一样 上到1.4 掉到1.1 北桥吹了也是一样 集成的
曾华乐
你那台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情况和你的一样的
详情

网友:
修过几次啦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14-03-21):
我也遇到过捣鼓了半天,后来换了CMOS电池 ,电流直升 亮机

网友:
这个通病很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有技术大家分享,是个好淫

网友:
哈哈,AMD的确实电池没电,会导致不显示

网友:
不会吧 这么厉害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谢了,今天看你的帖子搞好了1台。200RMB。

网友:
有时间多逛逛讯网收货很大的

网友:
感谢楼主啊,我BIOS刷了,北桥压了,显卡压了,最后北桥换了。都不行,都快哭了。还好好了

网友:
上次也是,正常跑码,就是不显,本来以为显卡问题,结果师傅说测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测了只有0.5v,果断换上。亮机ok

网友:
AMD的机子最好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还有宏基的不上内置猫的那个也会电流乱跳
啥是内置猫

网友:
楼主的AMD的南桥吧,COMS电池没电,遇到过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DELL的 是COMS的座子锈蚀了

网友:
我也修个一台也是换电池好了,我一直还不明,电池没有电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这一联想的台式机也这故障,触发后跑马D1,COMS电池只有0.2几V,换个新的就好了。唉,现在机器设计有误啊。

网友:
ACER AMD机器的通病。

网友:
靠,。换了 就见效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  开机自动加电  但不亮  测电感电压都正常  拿着板子思考了一会,看见没电池  想着曾经华硕有一款电池没电就不亮  它会不会呢  于是  找个电池装上立马就亮了  捡了个漏 哈哈   3个多月了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修AMD不显机器的习惯动作了.

网友:
ACER 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修了一个就是COMS电池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 电池换了 还是一样 上到1.4 掉到1.1 北桥吹了也是一样 集成的

你那台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情况和你的一样的

网友:
确实没电了 但是换了 还是没亮啊

网友:
额,ACER的RTC电路会引起无法亮机

网友:
amd 机器都这样 不亮先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确实有很多惊喜

网友:
AMD 的  小电池必须要检查 。。

网友(2014-04-20):
这种机器也被我捡了好几台了哦

网友:
对,上次有个宏碁机器   换个电池就好了    ,这 算个通病吧

网友:
我还没遇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机BIOS坏的多

网友:
我都换过 5个了 不错

网友:
有这故障

网友:
有些AMD芯片组的 不装CMOS电池 会不开机。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台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情况和你的一样的
没好,后来退给客户了,太难搞了

网友:
AMD有的需要电池

网友:
学习了 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
支持楼主技术更上一层

网友:
我该说我运气好还是运气差呢 换了亮机了 有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