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3-12-24):
注册了这个账号后,一直是找各位的大作来维修简单笔记本问题。今天自己的笔记本电源坏了,用万用表量桥堆,没有电压,散热胶太多,哪位修过此种电源的大哥给个思路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桥堆,没有电压

保险  mos管

网友:
直接换掉啊。这个还修啊。都是开关电源。仔细检查还是能修好的。就是费时间,不划算了

网友(2014-06-10):
人才,头一次看到修电源。看下保险有没有断,电容鼓不鼓包,都没问题的话就直接换了吧。。

网友:
我的也没有修好,涉及件多,电源控制块、整流桥、电源管、电容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