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U11烧坏导至开机7分钟灰屏

楼主(2013-12-24):
接到客户Y470 故障为开机7分钟左右喇叭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直响 卡死变灰屏,于是报价拆机检测,拆开发现图上u11严重烧坏。 不急,先找图纸,结果图纸找不到,只找到LA-6881 可能对照着修,LA-6881对应U11的公位号了U49   ,一查U11和3V后继电路用的芯片是一样的,从料板上找了个3V后继的管子装上去, 开机测试 ,还是一个样灰屏,因为是裸板就没有发出嘟嘟嘟嘟嘟的声音。看来其它发方还有问题,用表一打U11 1.5V竟然没电压,再测第4脚G级为13.5V正常。那问题就出在1.5V源头。于是查查查查来1.5V来自PU501 仔细一测故障为PU501第12脚不输出驱动方波.从网上订购了PU501(A8=)在这里说明一下用RT8209B替换,如果用RT8209的话会待机不正常,开不了机,必须用A8= 更换PU501之后TMD故障还是一样的。后后果断更换PU501 上下管 。换了之后故障解决,此机修复。 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傅们少走点弯路。

网友:
是不是上管是坏的,芯片本来没坏。。

网友:
LZ有股深深的蛋疼啊,这是由于上下管性能不良造成的,还等了几天在网上买个芯片

网友:
U11是控制喇叭的芯片吗  他坏了怎么会引起喇叭响呢

网友:
Y470的图纸没有? 我记忆上次记得都修过Y470,我这有图纸,这机器是双显卡切换的

网友:
坏了导致死机了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不错

网友:
網速好慢,看不到圖片,學習了

网友:
上下管都击穿了?

网友:
下管也换掉吧   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