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20T二修机多问题?

楼主(2013-12-24):
前天接到一台acer 3820T的机器,说是修过的,拆机看很多东西都动过,还拆了几个芯片没有装上,充电芯片拆了,上管也拆了,还有两小管子没装,南桥做过,I/O焊过,I/O BIOS也动过,CPU供电芯片也动过,3V/5V芯片也动过,还有几个地方也动过,大致看了一下,心里也没什么信心,死马当活马医,先在论坛找了个图纸,按照图纸上的型号把少的东西一个一个补上,量了一下所有的电感没短路的,就加电待机0.38开机电流0.64无CPU电压,换了一CPU供电芯片,有了,电流上到1.21不动,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不过内存看来是南桥,加焊南桥,再开机电流上来2.36亮机,但待机的问题还是0.38,量了一下0.38的时候除了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按开机键电流才开始上升,也就是0.38不算触发,对照图纸发现I/O BIOS型号不一样,板上的256M的,图纸上是128M的,于是按图纸上的买来一BIOS芯片,在论坛下来个128M的BIOS资料写了进去,装上开机还是一样的,有发现CPU和显卡风扇不转,没换BIOS之前也是一样的,看图纸风扇是I/O控制的,我想再换个I/O看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风扇问题,还有待机0,38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吗?或者有谁能指点一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看提前出来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看相关的哪些信号本来是触发后出来的 提前出来了

网友:
打扰一下   为什么不过内存是南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