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无待机ISL6237EN脚OV

楼主(2013-12-24):
待机芯片是ISL6237换过全新芯片了还是一样。 1脚REF有2V 3脚VCC有5V 4脚ONLDO有4。4V  VIN有19V 7脚LDO有5V
14和27两个EN脚都是0V,对地阻值正常。它们的5V—AL上拉的39K电阻正常。与EN相连的SHDN#的D1好像没装 。另一路
连接Q16 D12没装,Q16没坏。 要怎么排查呢。EN OV

网友:
你这不是待机芯片吧 像是cpu供电啊 看看SHDN是不是被HWPG拉低了 被拉低的话测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 桥供电啊等等  VRON是开机芯片给的吧 sys-SHEN# 应该是过热保护

网友:
你那39K的电阻是不是坏了?你看看先

网友A:
你说的那几个二极管,主板上没装,那是不是在主板上是通的?再说了这个信号也没去其他什么地方的啊,这个信号对地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最后一幅图的+3V肯定不会有,因此只要Q16不击穿,温控芯片就不会对SYS_SHDN#造成影响,

网友:
而SYS_SHDN#又不受控于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几个二极管,主板上没装,那是不是在主板上是通的?再说了这个信号也没去其他什么地方的啊,这个信 ...

没装的,但是不通的。对地阻值没短路。

网友B:
因此,EC芯片是自开启的

网友:
自然是由5V_AL直接上拉产生,EN脚又不短路,R39又没坏。只能是5V_AL供电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此,EC芯片是自开启的

什么意思?

网友B:
5V_AL自己上拉产生,不受控于EC

网友:
找不到断线点,就飞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_AL自己上拉产生,不受控于EC

就是没有啊,有的话就不在这里扯了

网友:
那几个二极管即使有件,也只是当SYS_SHDN#没有时,将其他PG钳位到低电平,也是为了不使SYS_SHDN#不受后级影响,只要不击穿就无视它,只有VGA温控芯片的二极管D12后级会影响到它可将它断开试一下

网友:
PR74电阻有没有坏?  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不错不错  很有用啊

网友:
39K电阻不良引起电压时有是没或偏低,后来更换几百欧姆的OK了。

网友:
飞到哪里怎么没有说清楚

网友C(2014-07-06):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