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双BIOS,开机老是自我恢复备份的BIOS...求救!!

楼主(2013-12-24):
技嘉G41MT-S2  REV1.3  每次冷开机时就在恢复BIOS,到1006k左右重启 POST代码跑到83就不动了.不进系统.按复位后重启又开始恢复bios又跑马卡在83。CMOS电池正常.CMOS时间也有保存住  。主副bios都刷了官方提供的程序 还是一样 有图有真相

网友:
BIOS坏了 ·刷下主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那样子刷是用编程器刷别的好板上面的BIOS

网友:
两个bios用编程器刷了官网下载的程序 两个都焊上去 第一次可以跑马到83黑屏(第一次不会提示恢复主bios画面)之后开机就会提示恢复bios

如果主bios刷好焊上去,副的没有焊 第一次开机可以跑马到83黑屏 按复位键没反应,断下电源后再开机也没反应
好像开机会把m_bios程序弄没掉

网友:
刷BIOS能好吗  等结果

网友:
你这个是检测不到主BIOS,查一下CS脚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bios块损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的话 分享哈。

网友:
主BIOS摘除了  把从BIOS芯片换到主BIOS芯片的位置上去  搞定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

网友:
主副调换了 也不行,biosIC换了也一样。急啊

网友A:
我没看到CS脚。是不是CE#片选脚啊?

网友:
把电池扣掉,短接复位针20秒,然后装上电池,开机试试。

网友:
技嘉双bios 开机一次bios破坏一次再开机bios自己恢复在开机 如此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CS脚。是不是CE#片选脚啊?

对,我说的就是片选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只用一个bios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