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师兄求教

楼主(2013-12-24):
一台宏基19寸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亮大约2分钟,然后黑屏,灯管不亮,用灯管测试仪测判断是高压板坏,接下来,开始测电压,黑屏时,12V变成13V多点,5V正常,高压控制忒片494更换故障依旧,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到此,没办法了,求检修思路。在线等,急急!

网友:
找块新的高压板改线,试下,不行的话,在考虑别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你检测一下

网友:
很多零件呢。怎么就直接更换芯片?判断依据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喔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灯管老化 导致高压板工作一段时间保护了  直接换良好灯管测试高压板试下 如果高压板没得问题   有三种解决方案  1 高压板去保护继续用  2  改高压板继续用用 3  直接换新灯管解决故障

网友A:
层主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小弟新手  我qq1311714974  能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主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小弟新手  我qq1311714974  能教我吗

975125440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宏基的群创的屏吧?屏背面中间是不是画个猴子脸?这屏灯管线容易开焊,你试过用它的高压版点咱们自己的灯吗?如果是群创的屏百分之99都是灯的事儿,拆开重新焊接下就OK了!

网友:
再多说一句,修屏要跟客户报风险,这么说:我们干活是会很小心的!如果你的灯管由于打火过热粘在液晶屏上,拆开有可能屏会出线,出这情况我们是不负责的!
就是这个意思,剩下的自己发挥吧!尽量说得专业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