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英特尔和AMD CPU对比,弄清AMD为什么热量散不了

楼主(2013-12-24):
手上有个AMD 4600+的U,开机几分钟就CPU温度高而死机,但散热器却是冷的,应该是内部硅脂老化了,开拆吧,别外也拆了个英特尔775的U,看看为什么775的U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用刀把四周的胶切了,别用力过度,哈,小心搞砸了

经过一圈的折腾,开壳了,里面的导热胶不是一般的硬,这老化的快呀,难怪散热不了

这个换了新的导热胶装好,正常使用,CPU温度不 再直线上升, 接着拆个775的看看,年头都差不多的U 同样是5年左右,

这个还是用刀先切四周的胶,但切开后拆不下来,因为第一次拆,也没网上看到过,不知道结构,就以为是胶贴的紧,结果用力一翘,拍的一声,开壳了,但它也牺牲了,晶圆分家了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原来是焊上去的,伤心,这个拆坏了

晶圆直接用焊锡焊在了保护壳上,

两兄弟来个合影,但命运却不一样了,好的拆坏了,傻瓜的修好了

网友:
intel 本来发热就低 ,很多型号风扇不转,照常用

网友:
这影响死机啊,这AMD不靠谱

网友:
现在好啦吧   拆坏啦吧   没有把握就不要拆啊

网友:
amd的拆过  可温度还是高 可能是内部的问题吧

网友:
原来AMD的CPU散不出热有这么个原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幽默,我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找两颗坏的试拆

网友:
做工不一样

网友:
没拆过,长见识

网友:
原来里面跟笔记本的一样

网友:
所以大家都要用AMD,后期效果好。

网友:
可以这样拆啊,都没有拆过!

网友:
amd的散热一直不怎么样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LZ用刀切开的那层胶怎么粘回去的?

网友:
没这样搞过,改天拿个坏的试试。。

网友:
不是焊的原因  制造问题

网友:
amd本来用一段时间后就是会有这个毛病没办法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拆解,AMD 一般发热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