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PCE885L(EC)的内部构造图 顺便求大神解释我的难题

楼主(2013-12-24):
我的机子是 SONY的MBX_269 我有这个图纸,这个机子是不触发的,我查了没上电请求,查EC条件好像都有,  NBSWON这个开关的信号有跳变 但是为1.5V-0V-1.5V我想这个是低电平吧? 不能算有高低高跳变吧?反正觉得不正常,我查图纸这个信号是由一个电阻(1.2K)接到开关的, 但是图纸错了  我拆掉过这个电阻,测量蔡知道这个信号的电压是EC本身出来的 只是受控于开关罢了(拉低 接地),与之相连的还有一个反接的2级管接地,我也拆过测试没用,,,最后我换一个,反倒没电压了,,不懂 ,,
我想求这个EC的内部构造图, 我今天发了一推图纸没流量发了  论坛有  。。求图纸,于大神解释

网友:
急啊  求解释啊!~

网友:
描述的比较模糊,不过很少有EC的内部框图,修不触发很少有去查EC的内部框图的!你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些,最好再传点截图,别人才能给你帮助

网友A:
那就告诉我  开机信号高低高 1.5-0-1.5V算不算正常,,或者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告诉我  开机信号高低高 1.5-0-1.5V算不算正常,,或者行不行~

肯定不正常,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正常,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那这个信号与开关之间只有一个电阻相连。 还有一个做稳压的反接2级管 一端接地 , 我拆掉电阻 测试才知道这个电压是EC本身出来的  受控于开关。  我试过拆2级管 没用, 把电阻拿下来测试 阻值也正常, 难道还是EC坏了?  我师傅换过一个EC的。。 所以我求这个EC的内部构造图!!够清楚了吧 。我只能说得这么清楚了  截图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信号与开关之间只有一个电阻相连。 还有一个做稳压的反接2级管 一端接地 , 我拆掉电阻 测试才知道 ...

IO的工作条件有哪些你师傅没教你吗?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满足你换100个IO都是一样的现象
IO的供电,复位,时钟,ACIN适配器检测,LID休眠信号都正常吗?如果都正常直接刷BIOS,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工作条件有哪些你师傅没教你吗?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满足你换100个IO都是一样的现象
IO的供电,复位,时 ...

受教了。。 其实我量了其他的 也刷了BIOS   就是时钟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告诉我  开机信号高低高 1.5-0-1.5V算不算正常,,或者行不行~

这个开关信号是正常的,你量一下它有没到IO,再量一下IO有没有发PWRBTN#给南桥,如果有,EC有工作,如果没有,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关信号是正常的,你量一下它有没到IO,再量一下IO有没有发PWRBTN#给南桥,如果有,EC有工作,如果没 ...

正常啊? 你确定么

网友:
额。。。。。。十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