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13脚是15V,短接后紫线和绿线5V,绿黑线短接后,风扇不转

楼主(2013-12-24):
       因开机时每次系统会自动重启3.4遍,觉得是电源故障就拆开,1个电感爆,以为是电容,就找470UF电容接上,电脑啪一声响关机,拔下插头检查:电源和主板无异味,再查电源和主板的外观,元器件也没灼伤的痕迹(电容没鼓没爆,电阻没焦没黄,保险也没断没爆),后来查了下这个啪的一声有可能是电脑关机时硬盘回收磁头的声音。
           没办法,又把那个电感接回原处。再启动电脑,主机;鼠标;键盘无任何通电的反应,后来拆下电源检测:电脑电源绿线5V 紫线5V,短接绿黑线后电扇不转(1下都不动)。绿黑线短接后检测TL494集成芯片,黑笔搭在7脚各脚电压:1脚0v       2脚5V      3脚0V     4脚0V     5脚1.6V     6脚3.5V   8脚1.5V     9脚0.5V    10脚4.5V    11脚5V    12脚5V   13脚15V   14脚2V  15脚0V    16脚0V (指针式万用表检测,不是太准,但大致差不多)。觉的是不是13脚和12脚弄颠倒了,又重测了13脚和12脚,但还是这个电压。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坏了。

补充内容 (2013-12-25 10:31):
不好意思,我把tl494脚搞颠倒了,应该是黑笔搭在7脚各脚电压:1脚0v       2脚5V      3脚0V     4脚0V     5脚1.6V     6脚3.5V   8脚1.5V     9脚0V    10脚0V    11脚2V    12脚12V   13脚5V   14脚5V  15脚0.5V

补充内容 (2013-12-25 10:33):
把接在主板上的20口插拔下,再用回形针把绿线和任一根黑线短接,然后电源通电,黑笔搭在任一20口的黑线上,红笔挨个量的红、橙、蓝、灰等线,都无电压值

网友:
主板上有15V的电压吗?

网友A:
你先测一下电源的各线电压,看看是否正常,然后在告诉我,

网友(点评):
把绿黑线短接后,黑笔搭在黑线,红笔搭红,橙,蓝,灰线,电压全是0V。怎么全都没电压啊。

网友B:
更换IC TL494,芯片已坏了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我搞反了,我又补充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一下电源的各线电压,看看是否正常,然后在告诉我,

看来你不会用万用表啊,一只表笔接地,另外一只表笔测电压

网友(点评):
不短接测黑红,黑橙,黑蓝?

网友B:
电源的待机中的一路5V电压正常,另一路供电给TL494的估计也会正常(如果短路会拉低另一路5V的电压)。TL494的12脚电压偏低原因不外是芯片内部有问题或12脚接地的电阻变值,但是芯片的13脚出现15V高压,只能判断是芯片有问题了(当然有怀疑的话可焊一个IC座,便于更换)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等有了tl494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待机中的一路5V电压正常,另一路供电给TL494的估计也会正常(如果短路会拉低另一路5V的电压)。TL494 ...

对了,内部短路的话风扇应该转一下电源就又保护了,可我这里风扇纹丝不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不会用万用表啊,一只表笔接地,另外一只表笔测电压

黑色就是地线,现在你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黑色就是地线,现在你明白了吗

我黑笔是接的黑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黑笔是接的黑线啊

用镊子接黑线和绿线,此时电源处于启动状态,然后一只表笔接地,另一只表笔测量各线电压是否正常,电压值,你都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接黑线和绿线,此时电源处于启动状态,然后一只表笔接地,另一只表笔测量各线电压是否正常,电压值 ...

是的,我是把接在主板上的20口插拔下,再用回形针把绿线和任一根黑线短接,然后电源通电,黑笔搭在任一20口的黑线上,红笔挨个量的红、橙、蓝、灰等线啊,都无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是把接在主板上的20口插拔下,再用回形针把绿线和任一根黑线短接,然后电源通电,黑笔搭在任一20口的 ...

那就是电源坏了   拆开电源看下有可能是保险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源坏了   拆开电源看下有可能是保险烧了

可能还有鼓包的电容也要一并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有鼓包的电容也要一并换掉

电容没鼓没爆,电阻没焦没黄,保险也没断没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鼓没爆,电阻没焦没黄,保险也没断没爆啊

不会是你的电源线有问题吧,从电源入口开始检查,一级一级的查,查下保险电阻

网友:
用镊子短接绿色和黑色线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输出就是电源问题 可以修电源 可以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IC TL494,芯片已坏了
不好意思是我搞反了,我又补充了问题; 您以前回复的这个帖子和我好接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939 只是我的是短接后红橙蓝灰等线均无电压

网友:
应该先交流220然后直流高压再待机的一路5V,电压都正常了才查其它。

网友B:
检查TL494的8脚相连的电阻是否正常(和11脚的电压不相等称),待8、11脚电压相等后,测一下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如正常可短接绿地通一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TL494的8脚相连的电阻是否正常(和11脚的电压不相等称),待8、11脚电压相等后,测一下相连的二只推动三 ...

今天又短接了绿黑线细量了tl494各脚:
1脚0v  2脚4.5v  3脚0.001v  4脚0.001v  5脚1.5v  6脚3.5v  8脚1.5v  9脚0v  10脚0v  11脚1.5v  12脚14v  13脚4.5v  14脚4.5v  15脚4.5v  16脚0.5v

网友:
三极管好难量,百度了下,看的我脑子只发胀

网友B:
三极管有什么难测量的呢?? 黑笔接冷地!三极管的B极就不用测量了(494的8、11脚的电压就是B极的电压),红笔分别点到另外的脚,其中C极是通到推动变压器的(看一下线路就能找到),测量了二只三极管并记下数值,如果没异常就查主开关管的B极限流电阻或主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有什么难测量的呢?? 黑笔接冷地!三极管的B极就不用测量了(494的8、11脚的电压就是B极的电压),红 ...
万用表黑笔搭在黑线上吗?

短接绿黑后,黑表笔搭在黑线上,红笔量得:8脚色通向c1815的2个脚都是1.7v;   11脚通向c945的2个脚也都是1.7v。
c1815三脚为1.5、1.7、1.7
c945三脚也为1.5、1.7、1.7

网友(点评):
“热地 、冷地”都不懂吗??接在输出插头的黑线也是可以的,但测量高压300V时就不能接在黑线上,只能黑笔接在串接大电容的负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有什么难测量的呢?? 黑笔接冷地!三极管的B极就不用测量了(494的8、11脚的电压就是B极的电压),红 ...

短接绿黑后,黑表笔搭在黑线上,红笔量得:8脚色通向c1815的2个脚都是1.7v;   11脚通向c945的2个脚也都是1.7v。
c1815三脚为1.5、1.7、1.7
c945三脚也为1.5、1.7、1.7

这个和我的问题好接近: http冒号//wenwen.wap.soso.com/qudetail.jsp?sid=AaoF28eHfkEMyVgt7HwAYG_7&qid=471321795&from=&isfulldesc=true 与其量那两个三级管还不如直接跳到你说的量那个主开关管的B级电阻上去,因为我的也是短接后,红橙灰各线都无电压(除了紫线)。怕不是两个三极管的问题、如是它的问题那红橙灰等各线都有电压输出。 可我又不知道这个电阻的具体位置,是电路板的R几? 另外我的问题已转到: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665&mobile=y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有什么难测量的呢?? 黑笔接冷地!三极管的B极就不用测量了(494的8、11脚的电压就是B极的电压),红 ...

短接绿黑后,黑表笔搭在黑线上,红笔量得:8脚色通向c1815的2个脚都是1.7v;   11脚通向c945的2个脚也都是1.7v。
c1815三脚为1.5、1.7、1.7
c945三脚也为1.5、1.7、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有什么难测量的呢?? 黑笔接冷地!三极管的B极就不用测量了(494的8、11脚的电压就是B极的电压),红 ...

黑笔接黑线吗?
红笔测出:
8脚通向的c1815三脚:1.5v、1.7v、1.7v
11脚通向的c945三脚:1.5v、1.7v、1.7v
两个1.5v就是你说的三极管的B级电压(也是8脚和11脚的电压)

网友:
加湿器的bu406可以代换电源的2sc2625主开关管吗?手边无其他替换的了。
【雾化器(加湿器)专用BU406系列功率晶体管】详情

品牌        SEMIWILL        型号        BU406
应用范围        功率        材料        硅(Si)
极性        NPN型        击穿电压VCBO        330(V)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        7(A)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        60(W)
结构        点接触型        封装形式        功率型
封装材料        树脂封装
雾化器(加湿器)专用BU406系列功率晶体管

描述:
  晶体管极性:NPN   晶体管类型:高电压开关电源   封装类型:TO-220
参数:
  电压, Vceo:200V   截止频率 ft, 典型值:10MHz   功耗, Pd:60mW   集电极直流电流:7A   直流电流增益 hFE:30   功耗:60W   封装类型:TO-220   引脚节距:2.5mm   总功率, Ptot:60W   最大连续电流, Ic:7A   最小增益带宽 ft:10MHz   满功率温度:25°C   电压, Vcbo:400V   电压, Vces:400V   电流, Ic @ Vce饱和:5A   电流, Ic hFE:2A   电流, Ic 最大:7A   集电极电流, Ic 平均值:10A   饱和电压, Vce sat 最大:1V
应用领域:加湿器、雾化器

网友B:
BU406  400V  7A  60W  相当于13007,实际上比2SC2625小,应该代用的可用BU508或大个的13009L !!如果你的电源要带的负载不超过270W,直接用小个的13009代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笔接黑线吗?
红笔测出:
8脚通向的c1815三脚:1.5v、1.7v、1.7v

三极管按以前的实测来说是有点问题的,以往的测量是C极的电压在待机时电压要比E极低一点,但在短接后测得的是C极电压(2V或以上)要高于E极! 从现在你测量的数值来看是有问题的,检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240或以上,二管的放大倍数要相近!)和周边电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406 400V 7A 60W 相当于13007,实际上比2SC2625小,应该代用的可用BU508或大个的13009L !!如果你的 ...

多谢指教!你QQ号多少?可以加你为好友吗?我QQ号838648980,放心,这个电源已经找出问题,不会再多打搅你了!衷心的说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按以前的实测来说是有点问题的,以往的测量是C极的电压在待机时电压要比E极低一点,但在短接后测得 ...

因为开关管损坏(实测已坏)才导致短接后灰黄红各线无电压输出,也就是说因为开关管已损坏,短接后电源并未启动,还是在待机状态,才反映出推动三极管电压也处于待机状态。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
我对电路和维修几乎一窍不通,只是凭空推理,不当之处不要怪。

网友(点评):
平常我是不上QQ的(也不会挂着QQ),所以不会打搅什么的,连迅维网我也上个几分钟也就下了,加我等于没加的差不多(不好意思,现在比较懒上网站了)。按以前的经验应该会有一点的变化的,也就是说C极电压会变动的

网友:
衷心的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