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能不能换ATI显卡板

楼主(2013-12-24):
华硕Z99S能不能M64-M的显卡板,965的主板,板号是A8SC,在淘宝问了下有的说可以换这个显卡刷BIOS就行了,有的说不能换、、请问有谁换过的,有BIOS的吗?有的麻烦上传一下,本身的703的N卡、、

网友:
N卡换A卡没换过,也没看过谁换过,你就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呵呵

网友:
早就换过来
了   可以换的。LZ

网友(2014-07-19):
我也有几台Z99 F8 A8的,AMD INTEL的都有,都是开机能听到ASUS LOGO声音,进系统都可以,就是屏幕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三四个显卡换来换去都不行,是要刷显卡BIOS还是主板BIOS,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