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V193W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3-12-24):
同行送来一台ACER宏基V193W显示器接上电脑不显示,屏幕红、绿、蓝、灰跳变循环闪烁,拆开看板没问题,估计是驱动板程序出问题了,上网找了个同型号的固件刷进去,插上电绿色的ACER log出来了,接上电脑OK终于显示了,
板号:715G2904-1
主控:TSUM1PFR-LF
存储芯片:SST25VF010A
固件: SST25VF010A_TSUM1PFR-LF_715G2904-1(ACER

网友:
判定准确,维修速度快

网友:
有显示 不正常偏白还有条纹 不知道是屏 还是 驱动问题

网友:
维修速度快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bios导致的无信号

网友:
液晶显示器刷程序  是用编程器刷吗?   还有其他的方法刷吗   小弟新手   楼主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A:
可以用通用编程器刷,用通用编程器比较麻烦要把程序芯片拆下来刷好后再焊回去;也可以用液晶专用编程器刷,接上VGA线就可以刷不用动烙铁比较方便。我是用通用编程器刷的,准备购入专用编程器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通用编程器刷,用通用编程器比较麻烦要把程序芯片拆下来刷好后再焊回去;也可以用液晶专用编程器刷 ...

嗯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