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不触发

楼主(2013-12-24):
手上有一台联想Z360笔记本,故障是不触发,拆机发现SATA管理芯片附近和南桥32,768晶振附近有轻微腐蚀,清理干净通电测无待机,有3.5V,测EC11脚供电为0,测3VPUU转+3V电路PQ33没有导通,MAINON为低电平,正常应为高电平,测EC17脚MAINON也为0,我想问一下在满足什么条件EC发出MAINON信号,什么条件满足EC没发出MAINON是EC坏啊,谢谢了

网友:
MAINON 这个信号是出发后才有的吧

网友:
楼主 搞定没有

网友:
这个难搞吧

网友A:
按时序来查

网友B:
KBC和 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来查

就是不清楚这个的时序才请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KBC和 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不

EC的条件都没有南桥肯定也没啊,关键是只有3.5VPCU,连+3.5V都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没  ?

网友:
11脚不是待机电压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這個信號是表示EC內部的LPC模塊供電OK的PWRGD信號,簡稱LPCPD#,簡而言之,只要芯片沒壞,有供電這個信號就應該出來,我看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但跟這個信號關係不大,你可以查查其他的

网友:
看看ec  到南桥

网友:
MAINON是在收到南桥的S3和S4信号后发出的。

网友:
SLP_S3#=SUS_ON#
SLP_S4#=MAINON#
按下开机键后,才有这俩个信号

网友:
知道了,那个信号是开启总电压的信号,是触发后才有的,谢谢大家的讲解

网友:
广达的板都是触发后,EC收到南桥的SLP_S4才会发出的 main信号的

网友:
先查待机芯片,看看条件满足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