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显示器花屏 在线等!!

楼主(2013-12-24):
哪位朋友知道这种花屏是什么问题?看上去像是上面有层灰尘,白线,仔细看能够看到一点画面。第一次拆开装上后又好了,用了一天第二天打开时有花屏了。刷了很多程序也不行要不是不亮,要不是一样的花屏。

网友:
要么屏线问题,要么屏坏了

网友(点评):
要看芯片:3.3V,2.5V,1.2V。你先看好芯片。开机后测,一般不会三组都坏。

网友:
换 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A:
屏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坏了。就是那个大的IC,你找它的供电,有三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坏了。就是那个大的IC,你找它的供电,有三组。

好的,谢谢,他的三组供电分别电压是多少?我新手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用万能板先点屏试下!

网友:
屏上的芯片坏了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大些!换屏!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这种也只能换板试了  这样哪里知道是哪个坏了

网友:
屏显和屏,还在线等什么

网友:
个人认为i这个有可能是屏上面的生涯电路电压偏离了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基本断定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