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t60.

楼主(2013-12-24):
啥也不想说,上图兄弟们。 机器来的时候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二话不说干显卡。打了黑胶的。拆了后。没有掉点。心里宽松了。植株装上。待机0.07偏高了。触发掉电了。然后就继续拆。还不行。最后南桥。北桥一起干了。后来看图慢慢查,发现一个二级管坏了,导致的。郁闷死我了。。

网友:
楼主人才啊 这机子报了多少钱哈  三个桥不是小功夫

网友A:
這樣有錢賺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有錢賺嗎?

最近没什么事干。所以闲得很。总的来说是亏本的。。

网友:
三个桥都干了 能干

网友:
三桥大工程

网友C:
按我修,但凡掉电,都先找短路点或微短点。

网友:
有的忙了,哎,一时冲动惹得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没什么事干。所以闲得很。总的来说是亏本的。。

呵呵,以后有線路方面的問題可以找我

网友:
我最后没辙了,才做桥,拿东西最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呵呵,以后有線路方面的問題可以找我

干了三個橋竟然還能好,你的BGA技術應該很高超

网友:
南北桥显卡能拔成这样可称一声师傅了  显存没拆吗?

网友:
幸好问题还是解决了。坑

网友:
LZ拆桥专家。。杠杠的!!!?

网友:
幸好问题还是解决了

网友D:
我想想不对了  你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南北桥做爆球了 哇哈哈 我猜对了 你的显卡根本没往上做一看爆球了就直接都拔了   哈哈哈哈  内句师傅收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想不对了  你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南北桥做爆球了 哇哈哈 我猜对了 你的显卡根本没往上做一看爆球了就直 ...

现在想来应该是没有爆珠,只是一个二极管。坏了。导致待机不正常。我误以为是爆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占个沙发。。坐等后续的亮机

哈哈,现在装备南桥。北桥。电流有跳变了。就等显卡了

网友B:
呵呵。为题是来的时候花屏。其他的什么都没动过。所以啊。误以为是爆珠子了。太不相信自己的水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修,但凡掉电,都先找短路点或微短点。

呵呵。为题是来的时候花屏。其他的什么都没动过。所以啊。误以为是爆珠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来应该是没有爆珠,只是一个二极管。坏了。导致待机不正常。我误以为是爆珠了。

哥哥那真是恭喜你了 这样你都搞好了 超神的存在了

网友E:
你三个桥换的成本也要150了吧,换板省事,这个板集成显卡的也有240元,我昨天还订了一片,还保三个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干了三個橋竟然還能好,你的BGA技術應該很高超

他就会干桥,所以一个不过瘾连干3呵呵

网友G:
以后修机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H:
这样的机器很容易返修啊

网友:
呵呵,楼主就当是练练bga技术、、

网友I:
请问楼主是怎么取得桥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是用的什么设备啊 给介绍介绍

网友:
楼主做桥真是牛  打黑胶的最容易掉点

网友:
这  修好还用的长吗。

网友:
楼主强大    小弟不敢直视啊

网友:
客户看了心想:“ 我的机子真难修啊 幸好老板仁慈报价不高!”

网友:
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是怎么把芯片上的黑胶处理干净的?我上次取这种黑胶的线路板没有掉点,就是取芯片上的黑胶,把芯片上搞掉点了。

网友:
很强大,简直就和南桥差不对哦

网友:
那个管是不是15v连接的二极管啊!它坏了,就是00.7
但是始终搞不懂问啥它坏了就是0.07a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怎么取得桥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是用的什么设备啊 给介绍介绍

就把温度设置比平常无铅的温度高一点。拆黑胶的就简单多了。基本不会掉电。上部温度也比下部的 稍微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机器很容易返修啊

估计就显卡比较容易返修把。再说。其实就的跟修显卡差不多。散热处理好点。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这里修机器都是保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后修机还是要仔细啊

是啊。太相信这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就会干桥,所以一个不过瘾连干3呵呵

兄弟说的太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三个桥换的成本也要150了吧,换板省事,这个板集成显卡的也有240元,我昨天还订了一片,还保三个月,

桥一个也没换。全部是原来的。。等于就是浪费了些时间而已。打黑胶 的显卡。做的话,也要拿下来重置球。不然也不能保修3个月。。

网友:
  LZ  那是什么引起的电流偏高? 还有怎么发现时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J:
BGA技术一流,判断故障还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BGA技术一流,判断故障还有待提高

呵呵,高见啊。

网友:
楼主有拆桥技巧吗?分享一下,你用的是什么BGA?

网友:
技术牛,但太依赖经验了。

网友:
这是会换桥了就动不动换桥,哎……怎么不好好测下呢!

网友:
这个你收不到价钱的,很老也没意思啊

网友:
黑胶就像炸弹,一不小心就炸出来珠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为题是来的时候花屏。其他的什么都没动过。所以啊。误以为是爆珠子了。太不相信自己的水品了。。、 ...

楼主BGA技术真是厉害,我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有錢賺嗎?

哪个二极管坏了啊  三个桥都干  大工程啊

网友K:
应该把价格报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把价格报高一点。。

我们这里的机器都是同行的。价格报不上去的

网友:
这个做BGA行家啊 不触发 你干NB 和显卡干嘛

网友L:
看错了  原来有触发的 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错了  原来有触发的 是掉电。

恩恩。待机过高了一点。触发掉电。。

网友:
楼主功力强悍,不过不挣钱的事情没那么精神去搞了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桥啊,一动就是大工程,特别是IBM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