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来帮帮忙B460乌龟壳场管怎么焊、

楼主(2013-12-24):
就是这种场管 焊了两个都坏了

网友:
引脚在下面的?

像bga那样焊。

网友:
哈哈,這個東西很容易壞哦,溫度不要高太高,風速不要太大,先預熱板子,能讓板子上的錫熔即可,再動鑷子

网友:
用普通的管子换上去一样用又好焊。

网友:
把焊盘点出点锡再焊 就好焊了

网友:
用一般的场馆该一个就可以了,,很好改。。

网友:
主板加锡要均匀 不能加太多也不能加太少 还是好焊。

网友:
风枪吹上去

网友:
如果对自己焊功不是非常有信心的,建议还是把芯片拆下来再焊。以免G极悬空!

网友:
手工不好的话,可以改普通的MOS管,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
风枪吧  主板焊锡点少点 均匀点  多来点锡膏  一吹 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
还有吧 楼上有说上BGA的  感觉不可思议  这点管子上BGA?。。

网友:
要焊好这种乌龟壳,首先要处理好焊盘和乌龟壳上的焊点, 焊盘上面的锡要打均匀,几个点不要有的锡打的多有的打的少, 处理好后 在焊盘上刷点油,把乌龟壳对上去,要对齐! 然后把风枪的帽子去掉,风力开到最小,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吹,温度不要太高就行

网友:
先把那个焊点用烙铁加油到焊点上 烙铁拖均匀高度差不多,然后尖尖的镊子夹住那个管子,左手拿着风枪先对着焊点吹看到锡熔了之后轻轻的放下去记住要加紧不然会吹跑了,风速四到五级  热度四到五级,放好后对正,再加一点油轻轻加焊一下,其实只要你一开始加焊那焊点均匀了后面就可以不用加焊了,手感哟把握好 你肯定是对着它一直吹太久了就挂了,

网友:
改成8脚MS管

网友:
我是直接用风枪吹上去了。。。不是那么容易吹坏吧。。。。只要对好位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上去就好了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的

网友:
焊盘上锡均匀,打油,芯片也要加点锡,要均匀,因为芯片的锡是无铅的,熔点高,完成这两步之后,先预热焊盘,吧焊盘上的锡吹溶之后,在把芯片对准,放下取,吹过几秒,会看到芯片自动归为,收工,这样焊接,不会焊坏芯片,就是前面的工作麻烦点,你吹坏,可能是用哪种方法,把芯片对好位置直接吹,等焊锡融了,芯片也差不多坏了,因为芯片第一比较小,第二是金属的导热快,所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