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VCC_GFXCORE_AXG不出来

楼主(2013-12-24):
联想g480 +VCC_GFXCORE_AXG这个电压没有,另外二组PL903  P902电压正常。cpu好的求思路。。。。

网友:
在联想g480中+VCC_GFXCORE_AXG没有,出不来。
电源控制芯片NCP6132A,版号:LA-7981P  主板进过水 ,cpu好的,这个问题要从什么地方看起
主板没有明显漏铜和短线

网友:
CPU电压有没有?

网友A:
這個電壓本身值很小的,正常只有0.4V左右,專供給CPU內VGA模塊作顯示用,有些CPU內沒有這個模塊,沒有電出來也是可以顯示的,所以要看你的VGA接口是掛在哪里?

网友:
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官方说明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本身值很小的,正常只有0.4V左右,專供給CPU內VGA模塊作顯示用,有些CPU內沒有這個模塊,沒有電出來 ...

装上cpu 没有电压
不装cpu有0.2左右电压

网友B:
楼主把你这机器的BIOS读出来 上传 共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这机器的BIOS读出来 上传 共享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6495  bios  网站有

网友D:
BIOS,和换CPU星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6495  bios  网站有

昨天我刷了  不对劲啊  把你的备份传一个

网友:
我的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和换CPU星片

cpu好的    已经测试ok

网友E:
果断换南桥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断换南桥 通病

有没有那么肯定哦

网友:
换南桥试试,有些我换南桥可以解决

网友:
e231b138 南橋

网友:
  南桥型号  slj8e    HM76   HM76

网友:
南桥坏了 我修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