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1211T求解

楼主(2013-12-24):
昨天遇到一台索尼61211T I5的笔记本开机不管是Xp还是WIN7都卡进度条,要按任意键才会继续,不按就卡着不动。但是安全模式跟PE都是正常。在BIOS里的设置也弄过了,还是一样的。
内存,硬盘,CPU,散热,光驱,键盘,外接设备。该拔的都拔了,该换的都换了,系统也换了几个不同的了。就差主板了。
大家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难道这种问题就没人遇到吗。。怎么都没人回我啊。。。纠结中。。。。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主分区有坏道,建议楼主从新分区,可以把D盘作为主分区,或者E盘,试下

网友:
我从自己用的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按索尼上重新安装系统都还是一样。应该不可能是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