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8厘米显示器,LXB-L15一闪而过

楼主(2013-12-24):
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有时按半天才开机,有时开机画面一闪而过。我拆开以为电容鼓包,拆开一看没有,着机器就12V供电,这时通电机器又亮了,怎么按每次都开机,电压都正常,不知道那位前辈修过着个机器,请告诉下,客户描述晚上开了可以用一晚上,早上开机按半天才开机 那位前辈指点下,不知道这机器有没有通病?谢谢各位

网友:
把板上电容全换了,试下。

网友:
你把按键换了没有 还有就是 加焊芯片 试试

网友A:
开不了得时候测量电压,测过在求助

网友:
开关换过吗把开关换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得时候测量电压,测过在求助

开不了的时候,你把机器打开,通电测电压,机器就亮了。

网友B:
把板子全部加焊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啊!

网友:
5转3.3 这个稳压模块不稳定 不开机的时候这个模块应该输出只有3.0左右 换了就可以了 你测下看看  貌似是10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板子全部加焊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啊!

这方法……………

网友:
换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