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测灯管工具,可观察灯管电流的工具,绝对实用,绝对原创!

楼主(2013-12-24):
液晶显示器维修经常用到测灯管工具,市场卖的只是普通的测灯管工具,看不到电流,笔者自制一个带测电流的,非常实用!

补充内容 (2013-12-28 18:20):
图画错了,1K的电阻应该接到12v上,实在抱歉!!!

网友:
俺都是用稳压电源给高压板供电,看电流

这样更直观

网友:
on大电阻接地

网友:
直接用恒流源供电就行,何必大动干戈。

网友:
维修用的可调稳压器上就有电流表啊,何必大动干戈

网友:
虽然实用价值不大,但是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可调稳压器更方便.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测量电流做啥?不懂求教

网友:
测试灯管看电流的大小,可以判断灯管的好坏

网友:
我感觉,没有我也、稳压电源的可以用,比较实惠。

网友:
用可调电源, 数字显示.

指针表太麻烦.

网友:
接到可调电源上也可以 也能看到电流

网友:
维修用的稳压电源上可以显示电流的,不过创作精神可佳

网友:
怎么做高压条啊

网友:
开启大电阻接地......耐人寻味!!!!!

网友:
没必要这么 麻烦把  都有电流表的。。

网友:
還不錯的工具

网友:
测试灯管好坏   用好灯管替换一下   更快捷 更直观

网友:
图画错了,,,,,楼主精神可嘉的说~~

网友:
这个作用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