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21311t断电

楼主(2013-12-24):
  用鲁大师测温度,到60度就断电了 试了几个板子都是  求大神告知 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啊?扇热片,,,CPU,,,,主板都有可能的啊??

网友:
60 度就断了,应该和散热没关系,可以考虑温控,还有各路电压的稳定性,带不起负载也会一测温度压力就断电。个人意见

网友:
好几个板子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