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按开关不触发,按多几下上电0.3-1.2不定点掉电!上CMOS电池不上电!

楼主(2013-12-24):
(无正文)

网友:
掉电之后按多两下才能触发。。估计按到4-5下才能触发有时候又一下能触发

网友:
还有在南桥上面有两个电容短路通的000阻值,但是拆下南桥上面的电容就不短路了。估计板子原件短路了。不知道是哪里。。所以求救放了几天了客户在这里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开关没坏就查各个供电电压那个不稳

网友:
开关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就刷一下BIOS.

网友:
按键不好,先换按键,还不触发在刷BIOS,掉电的问题能上到1.2A不定时掉电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测了一下HWPG都已经到EC了。。那就是说所有电压正常发出了PG到了EC证明所有电压都正常才发出这个PG到EC的呀。。那电压正常都掉电会不会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短路了。。因为公共点的一个PL2都会滴答一声响了再掉电的。。开关没问题的

网友:
我用镊子开机也一样

网友:
但是测各路供电都是有时候电压上去有时候按几次开关才上去

网友:
请大家给点提示。。。应该是短路保护了。。但是南桥上面的那两d个电容图纸上是查不到的。。不知道是通往哪里的。。估计是哪里短路了但是桥是不短路的。因为我焊过下来测过,按一下不开。再按不开。。狂按上电了。但是马上掉电有时候电流上去1.2A但也是马上掉。。按得越频乏掉电就掉得越快。。甚至0.3或者0。045就保护了

网友:
PL2有哒一声才掉电的

网友:
要按几下才触发。。上电子不触发,那事要查开机触发电路还是查上电时序?高手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