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开就电流上到0.9就掉电重启,大师门求助啊!!!

楼主(2013-12-24):
      今接到一台东芝L202,客户陈述故障是接外接电源没法开机,用电池的话可以开机但LOGO过后会掉电!心想肯定是NEC大电容的问题,于是检测,客户说用电池的话可以亮一下机,可我怎么试也开不了机器,最后拆机检测,没有进水之类的痕迹,测量CPU供电为0.9V,先去掉NEC电容用六个330电容代替,然后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装上电池的话开机电流到1.8但也是会掉电,小弟是新手求助,希望大师们能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
换个cpu试试,今天刚遇到一台

网友:
兄弟你这样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判断,你用适配器能开不,有电流不,如果用适配器不行,那就得查保护隔离啊

网友:
查查电路吧,这个基本上没人能给你个准确的回答,应该是却信号

网友:
查查电路,应该是缺电压